现场仪表
接地方案

楼主(2008-04-16):
这陈子厂里的位置传感器给烧坏了二个,后来经调查发现原来是厂房里的接地网络做得不好,从而使使用电焊机时把一端挂到电缆沟的支架上从而使电流通过地线对传感器造成冲激。同时由于地线做得不好使很多仪表得回来的信号受到干扰从面不准确。所以现在想重新给炉子上的控制箱做个单独的接线。现在的方案是在厂房内挖个1000MM*1000M的坑然后把扁钢线埋到2。5米的地下去再通过铜排引出线。确保接地电阻能小于4欧。但由于现在厂房已经建成都浇上了水泥,所以工作有一定有困难,别一方案是把接地弄到厂房外面去做,用6平的电缆拉回控制箱内做接地线。这种方案就是太远,从而使接地效果不明显。大家谁有经验的能给点建议谢谢!~发现这接地也是个学问!~

网友A:
接地线截面积好象不能小于25MM,外引接地线的距离都有规定根据土壤电阻率的不同而不同。如果不符合规定接地效果就会很差。

网友:
如果不能就地做接地极的话就只能采取第二种方案了,但是你选择的接地母线太细,应不低于25mm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