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A540的OL报警

楼主(2008-04-16):
    A540两台分别带两台电机(控制一台小车行走),其中一号变频器这两天总是出现OL报警,小车上的编码器要是有

两秒没“计数"就会出现报警....................................头大啊!!!!!!!!!!!!!

急急急,高手走过路过指点一二

网友A:
   改加减速的时间试一下

网友B:
要修了啊

网友C:
检查一下电机后将电流参数优化一下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可以联系Q741976745

楼主:
谢谢了各位!

  原因以检查出来了!是电机带动的齿轮坏了

网友D:
行车大多数情况下是你说的这个原因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