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变送器的问题

楼主(2008-04-17):
   大家好.请教大家一个变送器的问题,希望大家能够指教.一块液位变送器量程5米,当罐内液位达到4米多时会突变为7米多,电流信号为28毫安,电压为13.8伏,将变送器信号线拆掉,电压为24伏.请教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2008-05-23):
你有用过压力变送器吗?请问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A:
想用压力变送器,做好是江浙沪一带的厂家,使用介质:流体(气体或液体)压力,使用介质:流体(气体或液体)压力,工作温度:-10℃~+60℃ 。要有价格优势。
希望厂家可以联系我或者联系方式,有用的类似产品的朋友也可以推荐一下。国产的。谢谢。

海德编码器/瑞普联轴器,传感器,加湿器的淘宝销售店,QQ:378241930。电话:138 5831 4885

http://shop35256742.taobao.com/ 我的淘宝店铺,可以看具体的参数资料,免费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