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镀锡铜排腐蚀变黑怎么办?

楼主(2008-04-17):
请教一下,镀锡铜排腐蚀变黑怎么办?主要是水冲渣气体腐蚀,这种情况用处理么?铜排温度并不高?

网友A:
不嫌麻烦就经常拆下来打磨,这样的环境最好还是接头镀金,呵呵,你老板舍得吗?

网友B:
重新电镀,然后套上热缩管,应该好多了

网友C:
     有可能你负载太大了

网友D:
表面的腐蚀对与电气的影响倒是不太大。关键问题在于你的接触点有腐蚀吗?只要接触点没有发生腐蚀,外表的腐蚀只是美观问题。对与载流量的影响暂时不会太大,在有条件的时候再来加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