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4-20mA两线仪表可以应用在防爆区吗?

楼主(2008-04-17):
刚看过一个帖子,讲的是4-20mA的两线制仪表的设计,提到上限为20mA主要是防爆要求,我的问题是:按照这个说法,是不是此类仪表不需要防爆设计,普通两线制仪表都可运用在防爆区,而且直接接在普通的PLC模块上。我查过西门子,它有防爆的4-20ma模拟量模块,所以感到迷惑。。。

网友A:
上限20MA是为了达到安全火花的要求,用在防爆区发讯仪表都应符合本安型EX要求,接入PLC本身带隔离的可直接接入!

网友B:
使用 安全栅 隔离吧

网友C:
他可能说的是本安防爆型。但是必须配备安全删。不管什么型号2线制仪表,都必须是防爆的!!这点不能违背

网友D:
现在防爆的4-20mA的两线制仪表多是隔爆型防爆和本安型防爆。使用时必须是防爆的仪表,如果是本安型防爆还须再配上安全珊后,才能用于爆炸区域。

网友E:
必须配备本安隔离栅

网友F:
看仪表是不是达到防爆要求的.

网友G:
配备本安隔离栅 ,或者隔爆仪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