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有:《西门子MM440逆变驱动电路上的开关变压器》

楼主(2008-04-17):
MM440   75KW    380V逆变驱动电路上的开关变压器型号:VOGT  S7    TA623 629 。

那位有请速联系我:020-35542929 QQ:419292971

网友A:
你再仔细查查,开关变压器一般不容易坏,只要各绕组通,应该是好的。重点看初级绕组,因为它的线径细,电压高,只要该绕组通应该没大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我这个变压器旁边比如光藕1458     和615    包裹A7    Z7  等贴片坏了一堆。电阻测量是好的。

就只有这变压器没有换了。不好找这个。并且发现变压器旁边一个贴片 场效应管 上电后严重发热烫手。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变压器引起的。

目前上电报警A0503     和 0.00交替出现。

网友B:
我刚修一台ACS800-37KW的,跟你的情况差不多。我的是限流电阻发热,并且变压器有尖叫声,说明有短路现象,你还是查查你换的器件吧。正如楼上朋友说的,变压器只要通,应该没什么问题。但只是猜测,有的话,换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