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开关跳了

楼主(2008-04-17):
配电箱的主开是100A的(不带漏电的),三个支线断路器都是380V40A(不带漏电的),一个支线断路器220V25A(带漏电的)。

昨天新进一台设备,设备的主开是施奈德三相380伏带漏电的断路器(40A),在试机时无论接什么负载漏电开关都会跳电. 只要接负载漏电开关就跳了。

另外有一台设备是220V的,断路器220V25A(带漏电的)却不跳电。

同样的使用条件为何380V带漏电的断路器(40A)跳电,而断路器220V25A(带漏电的)却不跳电呢????

为何380V的跳电,220V不跳电???

网友A:
你的380(40a)开关是3极还是4极的?如果是四极的开关你只用了3极,或者3极开关带的负载里另外接了零线,这样都可能会跳闸.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楼主:
是三极加漏电的,零线是从漏电的下端接出的

网友B:
把施耐德的开关下端分路开关全部关掉,或是把施开关下面零线拆掉试试,如果再不行就也有可能是开关的问题!

网友B:
另外看有没有没经漏电开关的线回路通过了这个开关串起来了!

网友C:
再不行拿表摇摇

网友D:
那肯定会跳了,零线还没过漏电开关

网友E:
那是电磁兼容的问题,好多设备前面不允许加装漏电的,只允许加空开。

网友F:
举例说明一下,一套恒压供水设备,用工频启动,漏电保护器不跳,用变频启动漏电保护器却跳了,正如楼上所说,电磁兼容问题!

楼主:
很郁闷的是只要在380V的漏短接任何负载就跳电,哪怕只是一个220V的线圈

电磁兼容问题!设备就是一个50T的压机,就是几个电磁阀,中继,时间继电器,一个24V的电源,一台11KW的电机。就是这些东东也有电磁兼容现象。

网友G:
有的三相漏电断路器的脱扣器是通过检测三相电是否平衡,如果你使用的是这一类漏电断路器的话就可能出现楼主所说的情况.

网友H:
我们公司十多年工厂配电了,从来没有这种情况,无论多大的线。不过我们公司的那些保护开关真的很好,一般都是用三菱的,一般电柜取电出来一个开关,然后到机器那里又一个保护开关,。一般跳闸都是零线问题,还有对地,负载过大,

网友I:
可能是重复接地了

网友J:
零线不能从开关下面接。

网友K:
只要零线没有问题,那么一定是开关坏了,

网友L:
先拆下负载线,送电还跳的话是开关的事,不跳说明负载有问题,许多三相设备是不允许用漏保开关的,三相漏保开关靠检测三相和零线的矢量平衡动作的,如果三相不平衡或零线有电流它都会跳闸.

楼主:
三相漏保开关靠检测三相和零线的矢量平衡动作的,如果三相不平衡或零线有电流它都会跳闸.

网友M:
建议更换成4极带漏电的试试,不行的话有可能是电磁兼容问题。

网友N:
建议更换成4极带漏电的试试,不行的话有可能是电磁兼容问题。 同意!!!!!!!!!!!!!!!!

网友O:
专业维修改造机床电气,有需求的朋友请联系zhaonianxin@sina.com.     QQ:619356131         13691155680.

网友P:
零线是不是从支线断路器220V25A(带漏电的)后面出了。

网友Q:
零线和地线混接,查零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