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S-14MR的数据线!

楼主(2008-04-17):
请问各位老师,FX1S-14MR的数据线是什么型号的!叫什么名字啊!

网友A:
sc09或者sc11都可以使用

网友B:
FX系列的编程电缆主要有以下两种:
RS232电缆:SC-09
USB电缆:FX-USB-AW

楼主:
谢谢~那FX1S-14MR编程软件在那可以下到啊!麻烦各位给我个连接!如果不太大的话可以发到油箱!如果方便的话也可以QQ发给我!4369003

油箱是xingzhe_20@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