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输出侧的电压问题.

楼主(2008-04-17):
关于变频器输出侧的电压问题.
向各位朋友请教一个问题:昨天在修一台设备时想量一下变频输出电压是否平衡,结果超出了最大量程500v(我用的是MF30型的机械表)。
请问是不是机械表无法量取,要用数字表才能量得出来?

网友A:
你可以这样,表笔一端接变频器输出,另一端接地,即可测量是否平衡.

网友B:
数字表还要量不出来!!!!!

网友C:
指针表量出来较准确,反而数字表不是很准.你可以用一只表笔量,其余一只悬空.只要三相是一样的就可以了.

网友C:
变频器问题可以和我交流.:13558705814 QQ:187333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