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重电磁铁的分类及应用

楼主(2008-04-17):
内部带有铁芯的通电螺线管叫电磁铁。当在通电螺线管内部插入铁芯后,铁芯被通电螺线管的磁场磁化。磁化后的铁芯也变成了一个磁体,这样由于两个磁场互相叠加,从而使螺线管的磁性大大增强。为了使电磁铁的磁性更强,通常将铁芯制成蹄形。但要注意蹄形铁芯上线圈的绕向相反,一边顺时针,另一边必须逆时针。如果绕向相同,两线圈对铁芯的磁化作用将相互抵消,使铁芯不显磁性。另外,电磁铁的铁芯用软铁制做,而不能用钢制做。否则钢一旦被磁化后,将长期保持磁性而不能退磁,则其磁性的强弱就不能用电流的大小来控制,而失去电磁铁应有的优点。
电磁铁是将电能转变为磁能的东东,根据通电线圈产生声磁场的原理制成的,其实奥斯特在此之前就发现通电导体能够产生磁场,由于产生的磁场较弱,后来发现通电线圈能够产生磁场。为了增加他的磁性在线圈中间加上了铁心。由此制作成的装置叫做电磁铁。主要用于电器控制和发现铁磁性物质,如老式的探雷器。
起重电磁铁的分类及应用
起重电磁铁

用途:
1、用于冶金、矿山、机械、交通运输等导磁性材料。
2、用作电磁机械手,夹持钢铁等导磁性材料。

主要特点:
1、采用全密封结构,防潮性能好。
2、经计算机优化设计,结构合理、自重轻、吸力大、能耗低。
3、励磁线圈经特殊工艺处理,提高了线圈的电气与机械性能,绝热材料耐热等级达到C级,使用寿命长。
4、普通型电磁铁的额定通电持续率由过去的50%提高到60%,提高了电磁铁的使用效率。
5、高温型电磁铁采用独特的隔热方式,其被吸物由过去的600摄氏度提高到700摄氏度,扩展了电磁铁的适用范围.
6、安装、运行、维护简便。

选购参考指南:
* 如果要吊运没捆扎或只做简单捆扎后的双层方坏、大型钢锭或钢锭模、捆扎螺纹钢、小圆钢,那么请选用 MW12系列。
* 搬运铸铁锭、钢球及各种废钢,请用MW5系列吊运废钢用电磁铁。
* 用于窄小的车厢状容器中高效装卸废钢铁,请选MW61系列。
* MW22系列适用于吊运钢锭和大型初轧坯、型钢等。针对不同的钢材采用不同的磁路设计,该系列产品又分为工字钢、初轧坯、梁钢、成卷线材(盘圆)起吊用电磁铁。
* MW42系列能在狭小的吸附面积内产生强大的吸力,适用于吊运多根小方坯,轧梁。是一种高吸力型起重电磁铁
* MW92系列适用于起吊多根高低参差不齐的初轧坯、管坯以及交错排列的铸锭。
* MW03系列用于吊运大型钢锭、连铸板坯、厚钢板。
* MW73系列适用于板坯上、下表面的检查和精整时的翻转作业,也可用于厚板和板坯的吊运。
* MW84系列产品是专门为吊运中厚钢板而设计的。
* MW04系列小直径圆形电磁铁适用于吊运单张薄钢板、长钢板。
* MW16、26、36系列适用吸吊钢卷带,垂直、水平都行。
* MW29系列适用于搬运外径、长度、捆数的捆扎钢管。

选型注意事项:
1、吸运物料温度低于100摄氏度时,请选用常温型,超过100摄氏度时,请选用高温型。
2、通电持续率超过60%时,请选用高频型。
3、水中吸吊物料时,请选用潜水型(潜水深度不超100米)。潜水型电磁铁其参数与常温型相同。如用户需潜水型,请在订货时说明。
4、周围环境温度:常温型-5~40摄氏度,高温型-5~50摄氏度。海拔高度不超过2000m.
5、设备配套:单台使用时,按消耗功率(电流)选择整流控制设备及辅助设备;多台联用时,按联用台数的消耗功率(电流)之和选择

网友A(2009-10-15):
岳阳大力神电磁机械有限公司座落在“水天一色,风月无边”的洞庭湖之滨,傍依千古名楼岳阳楼,地处长江黄金水道和京广铁路、107国道的交汇点。是一个新兴的集产、销、研为一体的高新科技型企业。
公司厂房宽敞明亮、办公条件优越、技术力量雄厚。其主导产品为:“磁神”牌各型起重电磁铁,电(永)磁除铁器、各种用途电缆卷筒、整流控制设备、全免维护停电保磁控制设备、高梯度磁选机、移动机车自动控制系统、连铸坯电磁搅拌器(EMS)、板坯电磁制动器等系列产品,产品多达130多种。产品广泛应用于冶金、机械、电力、交通、矿山、化工、水泥等行业,畅销国内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并远销欧美、日本和东南亚等国家。
公司先后多次被评为湖南省重合同守信用企业,质量、计量合格单位,湖南省高新技术企业,通过了ISO9001:2000标准质量体系认证。公司始终坚持“质量第一、信誉第一、服务第一”的经营宗旨,在深化企业内部改革的同时,狠抓产品结构调整,努力巩固和提高产品质量。公司注重产品开发和创新发展,不断增强科技开发能力,对电磁领域的研究不断扩大和加深,公司创建于1996年,在这几年中吸纳了许多优秀人材。与高校院所合作日趋紧密,现正在与湖南大学联合开发堆、取料机自动定位及生产管理系统,工厂内部车辆无线管理系统,预计今年下半年能在湘潭钢铁集团公司投入运行。公司为湖南大学研究生流动工作站及电气学科试验基地。在磁场对钢水的流动控制铸出复合钢坯技术的研究,在交变磁场作用降低器壁接触提高铸坯表面质量的研究上取得成果。电磁搅拌器制造技术更趋成熟、完善。不断为用户提供饱含先进技术的优质产品和完善服务,使公司在电磁设备开发生产上始终走在同行业的前列。
公司大力的推广新技术和新材料的应用。如热管换热技术在中科院化学所电磁除铁器、湘钢高线超高温起重电磁铁上的应用;耐水耐高温绝缘材料、防水技术在电磁搅拌器及起重电磁铁上的应用。为中科院化学研究所的高梯度跳汰磁选机,保证了化学所成功生产出计算机芯片填充料,填补了国内的空白。
公司由一个机械制造厂、一个总装厂、一个电器车间和一个研究所组成。本公司全体员工有高度的事业责任心,始终坚持“质量第一、信誉第一、服务第一”的宗旨,产品从原料的进厂,产品生产的检验都严格按工艺生产,检验严格把关。我公司生产的产品性能稳定,质量可靠。
本公司所有的产品实行“三包”壹年。所有产品实行优价销售;产品交货及时,常规产品备有一定的现货。可以为客户免费维修整流控制设备、电缆卷筒、电磁铁内外极及接线盒,可协商就地上门维修(只收取更换配件材料费)。并以优价供应零配件。
大力神深感企业的成功不仅在自己的努力与奋斗,也需要全国广大用户的厚爱和各级部门的热情支持。公司将以“一流的服务,一流的质量”来回报社会。我们将诚心竭力,开门广交天下客,并将努力进取,在“总结、巩固、提高”中再创佳绩,向科学化、现代化的企业迈进。
地址:湖南省岳阳市荣家湾中湘街1号 邮编:414100
联系人:任涵 手机:13974015373 传真:0730-7637103

网友B(2012-09-19):
 起重电磁铁的分类:

1MW1mw5MW61系列专门为吸运废钢铁而设计的电磁铁。

2MW22MW42MW82MW92系列电磁铁是专门为吸吊初轧钢坯、型钢、方坯而设计的电磁铁。

3MW03系列电磁铁专门为吸吊厚板而设计的,用于吸吊板坯;MW73系列电磁铁用于板坯搬运及翻转。

4MW84MW04系列电磁铁用于6-32mm钢板搬运,MW84系列于控制设备配套可单张、多张作业;MW04系列只能单张作业。

5MW22系列电磁铁用于吸吊盘圆。

6MW16MW26MW36系列电磁铁用于吸吊钢带卷。

7MW12系列用于捆扎螺纹钢、捆扎钢管双层小方坯和圆钢的吊运。

起重电磁铁的用途:

 1、用于冶金、矿山、机械、交通运输等行业吊运钢材等导磁性材料。
、用作电磁机械手,夹持钢铁等导磁性材料。

      岳阳宝通电磁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位于湖南省岳阳市,是一家注重现代科学管理,研发实力雄厚,设备先进,拥有各类专业技术人才的磁电设备制造企业之一。公司建立了一个从市场开发、设计研究、生产制造到售后服务十分完整的生产经营体系。公司主要生产和研究宝通牌各种型号的起重电磁铁、电磁(永磁)除铁器、高梯度磁选机、电缆卷筒、有触点(无触点)整流控制设备、全免维护停电保磁控制设备、LPB调磁保磁控制设备、永磁吸吊器、永磁(电永磁)系列产品,市场遍布冶金、机械、码头、电力、交通、矿山、水泥、化工、建材等行业,畅销国内市场并远销欧美、日本和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

详细资料请查看我公司网址: http://www.yybtd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