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40perror灯常亮求救!!!

楼主(2008-04-17):
更换继电器后,发现电源没拉下。结果装上后就那样啦!!输入有显示没输出!高手请解释一下谢谢!!

楼主:
我将上面的s1存储器拿到其他机器上可以正常工作,cpu板换后就不行啦!!好像是程序丢啦!!

网友A:
应该是程序丢失了,重新编程吧

楼主:
谢谢   我也觉得是这样   !!可是没有编程器!!哎~~~~~~

网友B:
应该是程序丢失了,因为存储器在更换时要求在5分钟之内完成的,重新用FIT10传一下程序或者用编程器写一遍也可以

网友C:
可以 考虑换新的PLC了

C40的编程一般用编程器

和电脑连接需要模块的

QQ 596716790

网友D(2008-06-21):
引用 楼主:
我将上面的s1存储器拿到其他机器上可以正常工作,cpu板换后就不行啦!!好像是程序丢啦!!

够胆量!机器没坏算你有福气

网友E:
我碰到过这种情况,你用编程器看看,有没有显示"????"这样的指令?

把它替换成正确的指令,就成了.祝你好运

网友E:
另外,一般显赤"????"的不会太多,只有几条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