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杆的转速是否稳定应该怎样测?

楼主(2008-04-17):
电缆生产线上护套挤出机的螺杆转速是否稳定应该怎样测量?先谢过各位高人了。

网友A:
看看出料是否均匀或用转速表在螺杆减速器输入端测量一下

网友B:
1.把变频器的频率输出通到控制系统,简单;

2。在电机轴上装接近开关,费事;

3。现场有专用测速仪测速,简单;

楼主:
谢谢各位了,youlebushaode1

网友C:
对:bcbplc关于

1.把变频器的频率输出通到控制系统,简单;

2。在电机轴上装接近开关,费事;

3。现场有专用测速仪测速,简单;

嗯!

这是个不错的办法!

不过要界线的

需要加些电器元件

内容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