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控制原理

楼主(2008-04-17):
最近想学学自动控制原理

一些新名词:Z变换/S平面/Z平面/Z变换

不知道它是如何变又是如何如何换??

有懂得?敬请解释解释

网友A:
建议先学一下高等数学、线性代数、复变函数和积分变换。。。

网友:
寒~~这个论题要写得稍微清楚的话至少要写500页纸。。。

楼主:
  说些你认为是重点的!!!

网友:
寒···从信号分析上来说,一般几部分:时域分析,频域分析和复频域分析,

从方式来说有拉普拉斯变换,傅立叶变换,三角变换和z变换

自控原理来说就是闭环开换。。。。。。所谓锁相环。等等。。这些个都是及其抽象的。。

楼主。不是我们不说,是是在无法说下去。。。

楼主:
以前学过自学考试电子技术专业的《高等数学》、《线性代数》、但没学过《复变函数》。

楼主:
拉普拉斯变换好象是可将积分方程转换成代数方程

傅立叶变换是用将时域信号的频谱分析。

网友B:
拉普拉斯变换、傅立叶变换好象事数理方程的内容。

网友C(2008-08-23):
引用 网友A:
建议先学一下高等数学、线性代数、复变函数和积分变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