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6.0-sp3图形编辑器打不开画面

楼主(2008-04-17):
刚作的新系统windows-xp-sp2,装上wincc6.0-sp3后可以激活画面,但用图形编辑器打不开画面,提示如下:

楼主:
已装上了关于wincc6.0-sp3的windows补丁了,还是不行?问题出在哪里呢,请教大家了。

楼主:
现在把图给大家补上,我认为是安装文件有问题,大家认为呢,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呀.

网友A:
我遇到过和您一模一样的问题。

我在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服务    ,把关于WINCC的都开启,后来就好了  。

但不知道是否是这个原因,因为,过了几天我就发现可以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答,希望您过些天后,能把原因发表上来,

网友A:
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您也试试,看看行不行,希望您也把经验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B(2008-10-28):
解决没 ?希望您也把经验分享一下,谢谢

楼主:
没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啊,只有重装系统后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