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动引起的意外

楼主(2008-04-17):
前几天在调试由自藕降压启动的风机时,发生一台启动切换时另一台无人操作而全压启动的问题。两台控制柜并列安装,除总电源取在一起外无其他电气联系。降压切换过程由时间继电器控制。开始找不到故障原因,后来发现因为接触器(CJ20---250)吸合瞬间振动很大致使另一台控制柜内时间继电器闭合而风机直接全压启动。我们在接触器下边加装减震胶垫后正常,这里提醒大家注意类似非欲期的启动以免造成人员意外伤害

网友A:
小心小心!不要忽略细节!

网友B:
不是吧,你们可以改装变频了,那样就不会有冲击了,另外时间继电器吸合极有可能是线圈与交流接触器串起来了!

网友C:
竟然有这种问题?

多谢lz分享

网友D:
是啊,现场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的

网友E:
还真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F:
第一次碰到,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G:
谢谢楼主分享,希望大家今后多发类似的工作中的问题和经验。

网友H:
现场的问题千奇百怪,要靠一句话来解决,------------随机应变--------------------

网友I:
这种现象没碰到过,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J:
竟然会有这样的事,还没听说过有那么大的震动

网友K:
谢谢你提供的资料,没碰到,但以后遇到的话会从这方面去考虑!

楼主:
谢谢各位的支持,希望大家共同学习共同进步,我也在论坛上学到大家不少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