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控制伺服电机

楼主(2008-04-17):
各位控友大家好

我最近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plc在给伺服发脉冲的过程中,节点条件突然off,也就是说servo在没有到达指定位置的时候,节点条件突然off, 在下次启动的时候, plc不能再次发脉冲给servo 控制器, 必须重新上电或者plc stop,在run后,才能正常启动,请教高手是怎么回事呢?谢了先。

网友A(2008-05-22):
这里节点是什么意思?未明白.

必须重新上电?不重新会出现怎样现象.能说明吗?是PLC不发脉冲还是SERVO不接受脉冲,还是程序不复位.

网友B(2011-12-16):
请问谁能给个三菱PLC控制伺服电机移动控制的梯形图,带注释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谁能给个三菱PLC控制伺服电机移动控制的梯形图,带注释的

FX编程手册上就有例子的

网友D(2012-01-31):
说明书上面的程序好像很复杂。。。。。。

网友E:
FX编程手册上就有例子

网友F:
可能程序有问题,能不能上传程序看一下。

网友G:
必须重新上电或者plc stop,在run后,才能正常启动,请教高手是怎么回事呢?

说明初始化一些变量后或者过程中使得一些条件发生改变后就满足启动条件了,监控程序看看应该能发现问题的。

现场常会碰到此类故障,根据现场故障信息来处理应该不难

网友H:
三菱PLC直接控制伺服电机还是通过如位置控制模组来进行控制的呢?如果是后者,看看设置伺服的容量capac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