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提高电压行吗?

楼主(2008-04-17):
     一台11KW的变频器带10个1.1KW的电机,容量随有点小也用一年了,设定的最高频率50HZ,但工艺上最高运行频率30HZ。30HZ时,电压250V。而电流常过流。

     最好的解决办法是换变速器,但不是很现实。能不能通过改参数来改变一下U--F曲线,提高一下电压来达到降压的目的?当然,电压与电流有严格的数据关系,不能乱改,但这种低压过流的状态,没有问题吧?就相转矩提升一样。

   请指点。

网友A:
你不是需要提高电压吗,有一种办法:

把你的1.1kw电机改成△接线方式,意味着在30Hz时,输入到电机的相电压为250V,比额定值高10%,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反正你的最高频率仅仅只有30Hz。

楼主:
没人愿意回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