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cpu硬件组态里通讯参数设置错误,怎么办?

楼主(2008-04-17):
西门子PLC313,cpu硬件组态里通讯参数设置错误,导致无法连接,用所有的波特率尝试都不行,只能找到上位机的地址,而找不到PLC的地址,怎么办好?

网友A:
你用连接方式是什么?

网友B:
你下载PLC系统块的时候定义了PLC 的地址和上位机的地址是一样的吗?还有就是通讯电线没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