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M0.0和SM0.1有关问题

楼主(2008-04-17):
SM0.0 该位总是打开。
SM0.1 首次扫描周期时该位打开,一种用途是调用初始化子程序。

那么在主程序中有SM0.0 控制的程序,也有SM0.0控制的程序,在首次 扫描周期时是只执行SM0.1控制的程序,还是SM0.0 控制的程序,和SM0.0控制的程序都执行呢?

网友A:
要看SM0.1在主程序的位置,总的来说,是按扫描顺序来的

网友B:
如我没记错的话,SM0.0是常闭的,总是闭合。

SM0.1用来作初始化用。

网友C:
SM0.1,SM0.0都是什么啊,有能介绍一下吗,各位?

网友D:
应该根据他们的位置来,一般SM0.1调用子程序在首位,所以应该先扫描子程序后再扫描执行其他程序

网友E:
SM0。0是什么啊?

网友F:
我想如果在主程序中调用子程序(初始化的,即调用前面有SM0.1),那么子程序中就不会出现SM0.1。

网友G:
200里面的特殊位!!!!!!!

网友H:
SM0.0始终为1

SM0.1是首次扫描为1

网友I:
SM0.0始终为1 ,总是接通!
SM0.1是首次扫描为1,主要用于初始化!

网友J:
sm0.0就是一根儿导线

sm0.1就是一个脉冲

网友K:
楼上说的对,就是这样。

网友L:
SM0.1,SM0.0都是什么啊,有能介绍一下吗,在STEP7编程可以直接用在梯形图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