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讯

楼主(2008-04-17):
请问:现在485通讯的有效距离是多少?数据传输可靠性怎么样?多谢!!

网友A:
RS485通信电缆选型经验值推荐
关于RS485通信电缆长度和电缆截面积的对应,在传输速率9600bps及以下,经验值有如下的推荐:

最大无中继传输距离

电缆导体截面积

接线端子

0~200m

0.20mm2 ( 24AWG)

RJ45、RJ11

200 ~500m

0.33 mm2 (22AWG )

DB插座焊接

500~1200m

0.50 mm2 (20AWG )

螺栓紧固压接

1200~1800 m

0.828mm2(18AWG )

螺栓紧固压接

1200~1900

1.318 mm2(16AWG )

螺栓紧固压接

常用国产RS485电缆型号规格:
普通双绞屏蔽型 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24~18 AWG。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
铠装双绞屏蔽型 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12.3mm左右。可用于干扰严重、鼠害频繁以及有防爆要求的场所。使用时,建议铠装层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一端接地!

hdsr178@yahoo.com.cn

楼主:
谢谢1楼的回复,学习了!

网友B:
为什么RJ45/RJ11式通讯距离这么短?那为什么还有不少厂商采用这个接口,干脆直接用两个端子台算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RJ45/RJ11式通讯距离这么短?那为什么还有不少厂商采用这个接口,干脆直接用两个端子台算了!

主要是因为RJ45/RJ11支持的线径太小,衰减相对较大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