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调节频率与转速的关系

楼主(2008-04-17):
各位大哥,我是说如果频率是10HZ额定1390r/min的三相异步电机转速是多少

楼主:
路过的大哥,帮帮小弟吧,谢过

楼主:
帮帮忙吧  各位大哥

网友A:
转速1390/50*10

网友B:
转速=(频率*60)/电机极对数

楼主:
to:ZHENGZJ有这么简单 是线性关系

楼主:
我觉得是个函数关系 不知具体怎样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是个函数关系 不知具体怎样了

不知道怎么样,就乱反对啊,电机学里有,hele都给你列出来了

楼主:
hele说的是同步转速,能问一下异步转速和同步转速的关系谢谢各位

网友D:
基本是线性关系.转速=1390/50*10

楼主:
谢谢 各位大哥帮忙

网友E:
同步转速应该是300转每分钟.实际转速应该是比300稍慢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