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出一堆钢板的张数

楼主(2008-04-17):
遇到一问题.客户提出如何测出一堆钢板的张数,每张0.7MM,工差无法统计.大概500张一堆.无缝隙堆放.钢板是堆放不动的,如果用激光测距是不行的,每张0.01MM,500张是5MM,相当7张的误差.能不能有更好的解决办法,让误差更小些.

网友A:
激光测距都不行,俺实在也想不出其他的好办法了,不好意思,没能帮上你!

网友B:
如果是大概500张堆放,500*0.7=350毫米, 如果用激光多普勒在侧面来测量这个距离,激光测速仪表的测量重复性误差是在0.02%,
就是0.07 毫米,问题不大吧.如果有兴趣,请联系 jijun.xing@betalasermike.com,我们的激光测速测长在钢铁上有大量应用.

楼主:
你的0.02%的误差是测一堆钢板的误差,而不是单张的误差.

楼主:
我打听到了一种方法,但成本高.那就是工业视觉系统

网友C:
测重,根据体积密度计算比较好。

测距,难保或有间隙。

网友D:
还是测重这个办法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0.02%的误差是测一堆钢板的误差,而不是单张的误差.

您说的很对,依照这个算法,仍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工业机器视觉,说实在的,我两年前就做这个,想法非常好,但是,做这个应用,需要低角度光源来照射这个板堆的侧面,在现场的安装实在是个大问题。考虑这个应用,必须考虑现实的可行性。 用测重的方法,还不如用工业机器视觉呢。
仅供参考。工业机器视觉,当前第一品牌,COGNEX,其次的,都差不多,但是,这个成本,恐怕比激光测速都不低。基于PC的,另外考虑了。

网友E:
你这什么板子,太薄了!宝钢的益昌薄板吗?

电子方式不行,就用老的机械方式——螺旋测微依好了。又便宜又方便。

实在要买贵的东西,那就买个海德汉长度计,12mm行程的,±0.2um精度,价格也不菲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