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在实际运行中为什么不稳定?

楼主(2008-04-17):
iFix在实际使用中,为什么不稳定,因为GE Fanuc技术人员不能回答我们工控人的问题,只是说升级,看一看等等。为什么?他们不做工程。

网友A:
多少版本,打补丁,试试看

网友B:
不稳定?笼统了吧  肯定能找到原因的 ifix还是比较稳定的

楼主:
如果你到超过50个电厂去看一下或是问一下,就可以知道了。天津钢厂有大约30套ifix做高炉监控,大约一个月就得有问题,除非你告诉我换机器。

网友C:
我个人认为,如果你的环境不是太好,但性能要求又比较高的话,建议还是使用触摸屏比较好

网友D:
不稳定是啥意思?能说具体些嘛?

网友E:
点数多了,脚本多了,可能会有些小问题,具体情况不清楚。最好请些技术人员到现场看看。

网友F(2008-06-21):
不太明白,不稳定的意识,我们项目用的IFIX还行!

网友G:
好像又有广告来了,大家看到没有啊?

网友H:
楼主说的有意思,如果不做实际工程的话,是体验不到不稳定的,那些ge的服务人员一般是经过一个短暂培训,然后上岗,照本宣科。很多实际的问题,他们是遇不到的。

网友I(2008-07-30):
你可以找北京东方鼎晨的技术人员帮你看看,东方鼎晨是GE指定北方区域唯一的培训机构,有个叫李静的工程师水平相当好,联系电话我没有你可以在网上找找。

楼主:
水平高吗,我们很熟的,连我的问题都解决不了。

网友J(2008-10-29):
李静,谁知道号码吗?急切需要解决问题的人请教!

网友K:
iFix的确不是很稳定,以前我们一个项目 系统运行1个月后就经常死机,后面换成了WINCC

网友K:
定期重启电脑,将虚拟内存设大一点,也许可以解决一些问题

网友I:
东方鼎晨  010-51659507让前台转李静就行 我也是这样找她的  还是一个大美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