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镀锌管的固定

楼主(2008-04-17):
求教:车间穿线用镀锌管,除了焊接大家都怎么固定啊,现在关卡、卡槽买不到!急

网友A:
用“U”形螺栓将镀锌管固定在角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U”形螺栓将镀锌管固定在角钢上。
这个建议还可以!

网友B(2008-05-23):
套丝机套扣,外接内丝外接就可以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解答帮助,现在我们采取小桥架布线拉!这个也就用不到了!不过,最后还是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