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以太通信不定时中断,10余秒后自己恢复

楼主(2008-04-17):
CPU314,通过CP342连接2个ET200站,通过CP343-1(6GK7 343-1CX10-0XE0)连接上位机。今天运行工反映,监控画面有时候不显示数据,当时看到,先是几个电机电流的数据窗口都变黑了,然后所有的数据窗口都变黑了,检查时发现CP343的RX/TX灯很久才闪烁一下,查看诊断,发现有“Netinterface port 0x02: no Link”,但是用网线测试仪检查网线,有正常,换了一根线,用另一个接口,也没有改善。
请诸位帮忙分析一下,可能的故障原因,谢谢!

网友A:
我的也是,我那估计是光纤收发器问题,期待其他答案!

网友B:
ping 一下IP ,还有楼主有没有更改别的设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