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中怎么比较好的做一个风扇的旋转图形?

楼主(2008-04-17):
wincc中怎么比较好的做一个风扇的旋转图形? 或者谁有好的控件么?

网友A:
先做一个风扇图形,新建一个内部变量,将风扇图形的角度与内部变量链接。

新建一个定时全局脚本,在0~360°范围内定时改变内部变量值。旋转速度可以通过调整每次定时改变的值来实现。

网友B:
WINCC本身速度很慢,它是没法实现快速的画面显示,只有采用

控件.ocx,  此控件可以用高级语言实现,象DELPHI/C++BUILDER/V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