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支持丰炜PLC吗?

楼主(2008-04-17):
如题!哪位大侠知道啊?望指教!

网友A(2008-05-21):
还不支持,不知道这个plc是否支持modbus协议,要是支持的话那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B:
应该支持MODBUS的

网友C(2009-07-31):
丰炜PLC是支持MODBUS协议的,可以与组态王通过MODBUS协议或者DDE设备连接方式进行连接。

如果在使用中有什么问题,欢迎加入丰炜PLC QQ群:91109412。

或者致电罗升企业进行咨询:022-23556000。

网友D:
我曾经也做过,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E:
也可以走三菱FX PROTOCOL,在组态王驱动里面选择FX2编程口即可

网友D:
MODBUS, MODICON,FX,或DDE方式都可以

网友F(2010-01-05):
同意杯未停的说法,以上的方法我都用过。可以用的。

网友D:
哈哈,谢谢昨夜之梦支持  以后有什么问题多多交流

网友G(2011-11-14):
可能支持M系列,你可以看一下

网友G:
其他系列你可以联系世纪星的技术人员

网友H:
有丰炜技术问题可以来天津罗升询问

022-23556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