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X与FP∑

楼主(2008-04-17):
请教一下各位松下大虾,FPX与FP∑有什么区别,通讯协议是否一样,哪款可以支持多路脉冲输出,谢谢

楼主:
没人回答,郁闷,哪位大虾和我说下呢

网友A:
FPX 可以支持多路脉冲

网友A:
FP∑属于超小型高功能型  FPXC30T本身自带4路脉冲输出

网友B:
可以到松下电工网站下载产品手册查看详细信息.

http://www.mew.co.jp/ac/c

网友C:
找个样本看看就都明白了

网友D(2008-07-18):
CPU本体功能一样(CPU速度,程序容量,通讯协议,PID,支持高级指令)。

区别:

FPsigma2轴脉冲输出,支持直线插补且圆弧插补,能向左扩展高功能模块(功能强大)。

FP-X4轴脉冲输出,只支持直线插补补支持圆弧插补,能向上插卡方式扩展(性价比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