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行人问一个电动机的问题

楼主(2008-04-17):
设备上一般需要极低转速,都是电机+机械减速箱,

为什么一定需要减速装置,既然有变频器,电动机自已为什么不能慢慢地转呢?

想听听不能慢转的原理。

楼主:
怎样推算电机的最低极限转速?

网友A:
1,电机的最低极限转速=0

2,机械减速降低转速,增加扭矩

楼主:
楼上是搞机械的,减速箱答的不错,

电机是外行

楼主:
从没见过1秒只转一圈的电机,我们单位37KW风机最低是15Hz,再低会跳

楼主:
没有一定的电机理论功底可能答不出

网友B:
转速等于60×频率/磁极对数,所以在我国一对磁极的同步电机转速3000,异步电动机有转差率,所以不到3000。

我觉得在一定范围下可以用转速不匹配电动机配合变速箱(皮带轮)使用也可以直接用转速匹配的电动机。

2楼说的没有错,w=F×S,       能量守恒(损耗非常小,忽略不计)S大,F就小了!

依照电动机转矩公式看 N=9550×功率(千瓦数)

转速慢力矩大,转速快力矩小。如有不对敬请批评指正!

网友C:
这就好像汽车有油门,为什么还要换档,光是把油门关得很小,是不能得到极低的速度的。汽车这东西不是那么听话的,你关小油门,他宁可不走也不能慢慢走。

变频器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变频范围不能太大。一般的低转速往往是要得到极大的牵引力。如果把频率变得很低,想使普通电机获得极低的转速,而且还要得到大力气是不可能的。结果就像那辆不听话的汽车一样,转不起来。

这样的例子其实很多,可控硅可以调压,但调节范围还是有限的。如果你要想得到低压大电流,不用变压器只用可控硅行吗?同样是不合适的。你得用电流很大的可控硅,同时电压还要很高,这样的可控硅成本就好高。工作时,只有极低电压时才有导通角,但电流却要求近乎无穷,这是很困难的。即使你有这样的可控硅,国家也不允许,说你“污染”了电网。

楼主:
如果频率F=1 Hz,这电机能否转呢?想知道

楼主:
可能要涉及异步电机的“电流”“转矩”“磁通”等公式了

楼主:
东方的例子举的很好!   具体什么原理呢,可能要公式才能说明问题,我回家先翻翻书.

网友D:
减速机除了减速外,还增加扭矩,速度降了多少倍,扭矩就增加多少倍.

假设负载需要的扭矩相同而转速较低,使用变频器时的电机要比使用减速机时的电机要大得多.

网友E:
用减速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降低速度和获取大的扭矩。电机是要靠转速来获取力矩的,如果速度太低就会降低力矩,从而使电机拖动的机械不能够正常运行。

网友F:
这个问题还是比较深奥的,学习了.

网友G:
谢谢各位的见解,本人在学习中!

楼主:
双切片与电工老刘答的较符合我的想法:

      1。减速机除了减速外,还增加扭矩,速度降了多少倍,扭矩就增加多少倍.假设负载需要的扭矩相同而转速较低,使用变频器时的电机要比使用减速机时的电机要大得多. -------------------------------- 这是减速速机的原理,是它在设备中被广泛使用的原因;

      2.  用减速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降低速度和获取大的扭矩。电机是要靠转速来获取力矩的,如果速度太低就会降低力矩,从而使电机拖动的机械不能够正常运行。

------------ 电机要能够转动和带负载,必须有一定的最低扭矩;而电机产生的转矩要随频率的减小(速度降低)而减小,当小到低于最低扭矩时,便不能转动;

    所以,电机与减速机配合使用,才能实现低速运转。

楼主:
电机转矩=9550*电机功率(KW)/电机转速, 转矩是跟转速成反比的;

如果没有摩擦力,电机是可以非常低的转速运转,但不能带一点负载;

矢量电机为了在低速时带动负载运转,变频器用提高电压等办法提高转矩;

网友H:
不用减速机就算力矩够那电机得多粗的输出轴?多大的轴承?

网友I:
看来楼主不是外行人。。。。。

楼主:
使我多少年的疑惑一下解决了,讨论的确会提高一个人的知识面。

我的确是外行,现学现搜现用罢了。

网友J:
目前,不少变频器厂家已经有了运行在零点五以下的,输出转矩在150%额定转矩的变频器,应该推出很久了

楼主:
我说错了,电机转矩=9550*电机功率(KW)/电机转速

  这是额定转矩公式,不能反映问题,似乎跟转速是反比的,我们提到的实际转矩跟转速成正比.

这还要继续搜文章看了

网友K:
     上海群力工控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维修各种进口电机,现已有500多个品种的电机类型,如果贵公司在电机方面有疑难的问题,或者电机出现技术上的问题,我们将竭诚为贵司服务。配合贵司排忧解难。长期提供松下伺服电机、三菱伺服电机、安川伺服电机、富士伺服电机、西门子电机、FANUC伺服电机、ABB伺服电机、欧姆龙伺服电机、台达伺服电机等相关配套的编码器、旋转变压器、测速发电机、减速器、制动器的维修。公司配有各种先进的仪器仪表和检测设备并拥有一批优秀的技术服务人才,为广大客户提供高效率、快捷及优质的售后服务。公司本着以客户利益高于一切的服务宗旨, 凭借着熟练的专业技术和多年丰富的维修经验,在各行业内赢得广大客户的认可。已先后为国内外诸多企业修复了各种品牌的伺服电机、编码器等相关产品。为企业在生产上赢得保贵时间,也为企业节省了大量的设备维护成本,提高设备的利用率及使用寿命。

公司业务涉及电子(AI插件机、SMT贴片机、PCB钻孔机)、机械(CNC加工中心、钻孔机、铣床、镗床、磨床、绕线机、弹簧机、线切割机、电火花机、CEC加工、快慢走丝、雕铣机、雕刻机、端子机等)、印刷(印刷机、分切机、切纸机)、化工、纺织(绣花机、编织机、大圆机、圆纬机)、包装BOPP薄膜等诸多行业,具有维修周期短、修复率高、价格合理、质量优良等特点。(本公司欢迎广大高技术人才以及相关配套公司加盟与合作)  早一天结识我们,早一天为贵公司提供快捷、优质的服务,贵公司将早一天获得更多的竞争优势!

胡晓圆 13405088206 办公QQ:541785432
地址: 上海市北翟路601号 邮编: 201106邮箱:hxyuan84@126.com

楼主:
楼主上,不邦我答问题,却在这里拉了坨屎。~想买也不买~

---------------------------------------------------------------------------------

原理问题比我们上面讨论的要复杂些,电机要转动,必须起码要有一定的转矩,这转矩与转速的关系不是这么简单。

转速太低,反电动势低,如不降低电压,电机会产生非常大的电流,发热,转矩也很大(而不是上面说的变小),

所以,变频器要保持U/F为定值,但U又不能太低,低速时必须增加一定的电压,否则,励磁不足,转矩会很小,

提高变频器的输出电压。然而即使提高很多输出电压,电机转矩并不能和其电流相对应的提高。

               问题并不简单。

楼主:
变频器在低速低压时,非线性的因素太多.因此控制很难.  矢量变频器据说能实现 1转/秒的转速。

网友L:
根据生产机械负载转矩特性可以分为:1恒转矩   2与转速成线性关系   3通风机负载  4 恒功率负载
调速系统静态特性希望机械特性越硬越好,动态就是升速和降速了,
主要是电机要满足你生产机械负载的要求,但是在低速时没办法达到就只有想别的办法了呀
你放心电机是可以慢转的,通过变频调速如果是变频电机的话,可以在0.1HZ-130HZ长期运行,
如果是工频普通电机运行的频率范围与磁极对数有关,

楼主:
不管什么,电机在几HZ的状态下,性能达不到最佳,交流阻抗几乎为0,电流太大,

必须降压。。。。。。。但转矩不一定很小。

网友M:
交流电机不适长时间在低频运行.

网友N:
看了这么多兄弟的讨论.使我受益非浅.谢谢了.

网友O:
看电机拖动什么样的负载,小功率的负载用变频器可以调到1HZ让电机运转的

楼主:
受益非浅受益非浅受益非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