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率上不去都有那些原因

楼主(2008-04-17):
   变频在带负载时,频率在1---2HZ,上不去,是什么原因。电压基本正常,输出缺相会引起吗?转矩补偿不够??

网友A:
我遇到过.西门子ECO45KW带45KW的风机..以前用的很好的,就是烧了模块.电工换上模块就再也开不起来了.检查发现开关电源的电容都老化了,容量不足.换了小电容,还是开不起来,电流110A左右.不停的启动.停止.就可以开起来.提高启动转矩也不行.最后恢复出厂值,自学习电机.就正常了.我的这个例子就不是变频器的问题.而是电机的负载发生了变化.所以不要总是盯着变频器,看看负载.希望对你有个参考!!!

网友B:
可能的原因很多,如果是外部电位器控制的话,检查检查电位器,还有模拟输入的那个模拟板,还有可能是软件内电机参数问题,可能的情况太多了!

网友B:
还有,我记得我用过丹佛斯变频器,带八级电机时候出现这个毛病,因为它的变频带8级电机需要大一档,或许你这个也是功率相同的变频和电机,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C:
首先检查输入输出电流,很多变频器有负载过高自动降低频率的饿功能,如果电流没有超过额定电流,可以考虑把参数初始化,再重新设置,有时候是参数变化引起的

网友D:
请检查下负载,可能是负载过大造成的,我遇见过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