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率上不去

楼主(2008-04-17):
变频在带负载时,频率在1---2HZ,上不去,是什么原因。电压基本正常,输出缺相会引起吗?转矩补偿不够??

网友A:
变频器跳保护吗?

网友B:
频率给定值有问题吧...............

网友C:
频率给定值有问题吗?

网友D:
我不懂,帮你顶一下,期待高手回答.

网友E:
不带负载时能上去吗?可能参数设置有问题

网友F:
1 是什么牌子的变频器;

2 不带载时正常吗? 带什么负载?

3 参数设置正确吗,如:上限频率,最高频率,起动频率,停止频率....... 不行的话初始化后重设;

4 控制方式是什么,端子的话信号给到了吗?

5 看一下负载是否堵转,检查一下电机正常否;

6 换一台变频器试一下.

个人观点,各位讨论.

网友G:
以前日立J系列也有这样的情况。带载到一定的时候,频率就上不去,故障也不跳。电流很大,但没有达到跳保护的时候。我们叫它这种情况是限流。不知道你的是不是这种情况。

网友H:
参数设定有问题,估计是输入的限制

网友I:
估计是限流起作用了。你得查查你的设备。

网友J:
直流电压高,,,,,,,,,,,,,,,,,

网友K:
检查变频器参数设置有无错误(最高频率、基本频率)及控制方法与运行方式

网友L:
你说具体点,不是很理解你说的.

网友M:
你的控制方式是怎样的?是面板控制还是外部信号控制呢

网友N:
我遇到过日立JS300得此种现象,应该为负载问题。

网友O:
你的控制方式是怎样的?

网友P:
你什么牌子的变频器啊

楼主:
外部电压信号,有时就正常,过几天频率就在1HZ左右升不上去,55KW的变频,电流160A左右,把转矩补偿降一点,就可以了,然后停机再把转矩补偿调到原来的设置也可以运行,过几天又老毛病复发,郁闷死了

楼主:
也换了一台,一样的效果,估计是转矩补偿,也有可能是外部电压信号的原因,但是如果只转矩的原因,该怎么设置?

网友Q:
如果以前是正常的,那你查下编码器是不是坏了,再查下速度输入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R:
应该是没有频率给定吧!你检查一下吧!

网友S:
我的是75KW富士变频器升到45Hz左右就报OU2报警

网友T(2009-10-24):
富士 5000P9S的 22KW    不接电机时可以上到50HZ    带电机7.5KW  只能上到2HZ左右   什么问题

网友T:
不接电机时U V W电压正常

网友U:
电机问题了,换电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