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电源的优势和应用

楼主(2008-04-17):
本文关键字:变频电源 调速 电量

交流变频电源调速技术在工业发达国已得到广泛应用。美国有60% - 65%的发电量用于电机驱动,由于有效地利用了变频调速技术,仅工业传动用电就节约了15% - 20%的电量。

  采用变频电源调速,一是根据要求调速用,二是节能。它主要基于下面几个因素:

  (1) 变频调速系统自身损耗小,工作效率高。

  (2) 电机总是保持在低转差率运行状态,减小转子损耗。

  (3) 可实现软启、制动功能,减小启动电流冲击。

  在采用变频电源调速时,需从工艺要求、节约效益、投资回收期等各方面考虑。如果仅从工艺要求、节约效益考虑,下面几种情况选用变频调速较有利:

  F根据工艺要求,生产线或单台设备需要按程序或按要求调整电机速度的。如:包装机传送系统,根据不同品种的产品,需要改变系统传送速度,使用变频调速可使调速控制系统结构简单,控制准确,并易于实现程序控制。

  F用变频调速代替机械变速。如:机床,不仅可以省去复杂的齿轮变速箱,还能提高精度、满足程序控制要求。 、

  F用变频调速代替用闸门或挡板调整流量适于风机、水泵、压缩机等。例如:锅炉上水泵、鼓风机、引风机实行了变频调速控制,不仅省去了伺服放大器、电动操作器、电动执行器和给水阀门(或挡风板),而且使得整个锅炉锅炉控制系统得到了快速的动态响应、高的控制精度和稳定性。
20世纪70年代后,大规模集成电路和计算机控制技术的发展,以及现代控制理论的应用,使得交流电力拖动系统逐步具备了宽的调速范围、高的稳速范围、高的稳速精度、快的动态响应以及在四象限作可逆运行等良好的技术性能,在调速性能方面可以与直流电力拖动媲美。在交流调速技术中,变频调速具有绝对优势,并且它的调速性能与可靠性不断完善,价格不断降低,特别是变频调速节电效果明显,而且易于实现过程自动化,深受工业行业的青睐。

  1. 交流变频调速的优异特性

  (1) 调速时平滑性好,效率高。低速时,特性静关率较高,相对稳定性好。

  (2) 调速范围较大,精度高。

  (3) 起动电流低,对系统及电网无冲击,节电效果明显。

  (4)变频电源体积小,便于安装、调试、维修简便。

  (5) 易于实现过程自动化。

  (6) 必须有专用的变频电源|稳压器,目前造价较高。

  (7) 在恒转矩调速时,低速段电动机的过载能力大为降低。

  2. 与其它调速方法的比较

  交流电动机的调速方法有三种:变极调速、改变转差率调速和变频调速。其中,变频调速最具优势。这里仅就交流变频调速系统与直流调速系统做一比较。

交流拖动本身存在可以挖掘的节电潜力。在交流调速系统中,选用电机时往往留有一定余量,电机又不总是在最大负荷情况下运行;如果利用变频电源调速技术,轻载时,通过对电机转速进行控制,就能达到节电的目的。工业上大量使用风机、水泵、压缩机等,其用电量约占工业用电量的50%;如果采用变频电源调速技术,既可大大提高其效率,又可减少10%的电能消耗。

搜索相关延伸的帖子:变频电源

网友A:
      “如果采用变频电源调速技术,既可大大提高其效率,又可减少10%的电能消耗。”

1、变频有变流损耗;

2、用PWM波模拟正弦交流电,谐波损耗大;

3、所以用变频调速,增加了损耗,不节能;

4、如果负载变频调速后,负载耗能减小,属负载工艺改造节能!

网友A:
变频器的效率低于90%!

网友A:
1、变频器,不能当电源用,只能作为异步电机的调速装置;

2、如果你的异步电动机需要频繁调速,而且其它调速方式不能满足需要时,才选择用变频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变频器的效率低于10%!

楼上的你喝多了吧?!

网友A:
1、变频有变流损耗;

2、用PWM波模拟正弦交流电,谐波损耗大;

3、所以用变频调速,增加了损耗,不节能;

4、如果负载变频调速后,负载耗能减小,属负载工艺改造节能!

5、变频器的效率低于90%!

网友D:
楼上分析还是有道理的。

网友E:
变频不适合于任何电机,例如粉碎机,皮带机等长期满负荷电机。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变频不适合于任何电机,例如粉碎机,皮带机等长期满负荷电机。

呵呵,没听懂楼上说的。皮带机偶们这里用的不少啊。

网友G:
买IGBT小心假货.要找正经经销商.一般的大部分都是假货.没有测试设备和专业知识.退货耍赖.北京深圳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