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电流联接用螺栓一般用什么材料

楼主(2008-04-17):
请问各位,大电流(100-200A)联接用螺栓(接触器\空开\铜排等的联接)一般用什么材料好.

各种材料各有什么优缺点?

我好象记得不锈钢容易发热,是不?

网友A:
一般钢制材料。。。。。。。

网友B:
一般钢制电镀螺栓~~~

网友C:
铜螺栓不知道可以不,电焊机的输入输出都是采用的铜螺栓.

网友D:
可能在硬度上有些问题吧!我看一般都是用电渡过的螺栓!

网友E:
我是用的普通的镀锌螺栓

网友F:
青铜螺栓

不锈钢螺栓

镀锌钢栓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决定用铜垫加不锈钢螺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