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环境下通过板卡对四层电梯的控制

楼主(2008-04-17):
各位好!

求助组态王下,我已经将四层电梯的画面做好,现在的问题是我要怎么样选择一块板卡来和四层电梯的PLC通信?选择的板卡是能够直接和可供组态王驱动的.还有,组态王下怎么编写画面的命令语言?

网友A:
关注中......偶想知道,PC机同执行控制机构之间的通讯方式

网友B:
应该选用I/O输入输出型的板卡,对于函数式的编写没用过。但价格不比PLC便宜啊。

楼主:
是啊,是要选择I/O的板卡,现在的问题的关键就是我不知道怎么样才能编写好画面的命令语言!

网友C:
有意思,没有一个总的设计就去编程的。

你的PLC总该有通讯接口(如RS232)吧,去看看是什么牌子,组态王基本上支持当前流行PLC,不要考虑用什么卡去控制,直接用PLC的通讯就可以了。

楼主:
对:lychang67关于

有意思,没有一个总的设计就去编程的。

你的PLC总该有通讯接口(如RS232)吧,去看看是什么牌子,组态王基本上支持当前流行PLC,不要考虑用什么卡去控制,直接用PLC的通讯就可以了。

内容的回复:我现在组态画面都已经做好了,而且各个数据变量也已经定义好了,而这个工程必须要用到板卡来做数据采集的,所以要通过板卡来使PLC和组态王之间进行通信.我现在对组态编程不熟悉,编程的总体结构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C(2008-05-24):
具体要采集什么数据啊?好像电梯控制中不需要模拟量啊?难道是监控电流等参数?

采用什么板卡?是研华等公司的采集卡吗?

如果数据是直接从PLC来的,那就不要用板卡。通过板卡来使PLC和组态王之间进行通信实在是画蛇添足,且可靠性降低了

网友D(2009-06-03):
直接用PLC来的,不需要用板卡

网友E:
电梯控制不适合用板卡,因电脑系统的可靠性远不如PLC.电梯这类特种设备必须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