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式编码器

楼主(2008-04-17):
以前问过一个问题: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6-ADB9-CB9DBF4D28B0,当时不甚明白,今天看到一篇文章http://www.servo.hk/detail.asp?id=6047,才知是混合式编码器,请大冢都来讨论下.

混合式编码器是不是专门用在伺服电机上的?

网友A:
不一定的,在步进电机上,根据客户要求也会用到哦!

网友B:
带UVW换相信号的增量式编码器除了按每圈标称刻线数(比如常见的2000线,2500线,2048线等)的AB两相正交信号以及每圈一个的Z信号(国外也称为Index信号,用于指示每转内机械角度的零位或参考位置)之外,还有用于指示永磁电机6拍换相的UVW信号,UVW信号之间互查120度电信号周期,每圈UVW信号的周期数等于被测永磁电机的极对数(极数/2),在电机和编码器初次安装时,需要对齐编码器UVW信号与电机转子永磁体(或绕组反电势波形)的相位角。编码器的具体结构可以到编码器制造商的网站下载数据手册或应用手册。

另外,一些日系企业还有所谓的省线式增量编码器,如果不是走的串行数据,则是把UVW号与ABZ信号复用,在上电瞬间,给出UVW,其后就只是给ABZ信号了。

楼主:
我看了一下台达伺服的资料,是如波恩所说,把UVW号与ABZ信号复用,在上电瞬间,给出UVW,其后就只是给ABZ信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