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轮流量计的问题?

楼主(2008-04-17):
请教涡轮流量计的问题,一体化插入式涡轮流量变送器在没有插入管道时,吹动叶轮片,4~20mA 输出很正常,而插入管道后,介质为常温水,始终为4mA(无论泵是否运行);流量变送器流量量程大于泵的额定流量;请高手赐教。

网友A:
  1.    看一下仪表上的标示测量方向与工艺介质流向是否一样,

2.       在没插入管道之前叶片能不能反转,此时电流如何变化?是否在4MA不动了?

                       请回答!!!!!!!

楼主:
叶片能反转,反转电流值随转速升高也增大,不是固定在4mA,安装方向和插入深度都没问题,叶轮肯定没有卡。

网友B:
1.液体是否满管,插入深度是否合适

2.选择的传感器量程和灵敏度是否满足你的流速

楼主:
都符合要求,请高手赐教。

网友C:
叶片是不是能很轻松的转动呢?

如果安装与工况都没问题的话,找厂家的人来处理,不行就退货

网友D(2008-11-25):
见鬼了,哈哈哈,第一次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