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1PG怎么使用?请高手赐教!

楼主(2008-04-17):
我用FX2N _PLC,FX2N_1PG,MJR-2S伺服驱动器.在调试的时候1PG也会发脉冲给驱动器,但驱动器和伺服马达就是没响应.首先,驱动器和马达我用10GM试过啦,没有问题.请高手赐教!

网友A:
先看看确认伺服电源线、PLC与1PG与伺服放大器与马达接线是否正确

网友B:
应该是1PG与伺服放大器的线有问题,特别要检查PG上脉冲的电源是否有接入,否则只是看到PG上灯闪烁,实际无脉冲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