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动器
软启动器问题,不好解决

楼主(2008-04-17):
我单位使用的Altistart46系列启动器:ATS46D75N原来使用一直正常,近阶段偶尔出现停机保护,提示符PhF.这台软启动器是用来控制一台37KW水泵的,查了空开,电机都正常,电流也不超标(54A)左右,三相波动约2到3安,应该没多大问题.查了各项设置都正常,停机也没多大规律性,影响生产,很是烦人!求各位帮忙了,谢谢!

网友A:
有兴趣请与我联系 q 915647436

网友B(2008-10-06):
你可以检查一下电流互感器接线是否接触良好

网友C:
ATS软启动多台,有使用者联系:13355210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