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西门子触摸屏干扰现象

楼主(2008-04-17):
各位同仁好,现在发现一个通讯干扰问题,请各位赐教 不甚感激:

一个西门子315-2dp控制器,通过dp通讯与现场19台变频器,及4个OP177触摸屏通讯。触摸屏单个和PLC通讯时都正常,但4个一起通讯的时候,总有一个不能与PLC连接,通讯不上,且不固定是哪个屏连接不上,但不管怎么样就只有3个能通起来,屏本身和通讯线没问题,因为单个试过没问题。想请教这是什么原因 怎么解决 谢谢?

网友A:
是不是 DP终端 设错了?

或者是不是应该加个 中继器 ?

网友B:
排除现场干扰源外,可以适当的把波特率降下来.

楼主:
波特率降下来现象仍然存在

网友C:
不一定是干扰,你应该从通讯上看看,还有组态

网友D:
察看硬件组件中CPU的设置,通讯参数一栏中OP的通讯个数是否与实际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