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线圈的线径怎么变了?

楼主(2008-04-17):
工作中我发现:都是CJ20---63A     ~380V的接触器以前的线圈使用直径0.31的漆包线1410匝,现在都用0.29的漆包线,匝数相同,这是为什么呢?是以前用的粗了还是现在改变了铁芯?大家知道吗!

网友A:
好细心哈,重没有注意这个问题.可能是这样子:由于采用了最新的工艺,使用了导磁性能更好的材料,或者缩短了铁芯空气隙的距离,使需要的磁动热更小了,线圈中通过的电流小了,线径自然也小了.

网友B:
降低成本,提高效益。

网友C:
好细心哈,没有注意这个问题.

呵呵,铜涨价了,有偷工减料之嫌.各位论论.

网友D:
铜涨价了,有偷工减料之嫌.

网友E:
铜价涨的翻几番了,确实有偷工减料之嫌。

1楼说的也很有可能。

网友F:
支持   一品黄山  说法!!

网友G:
现在好多 电器的东西 都没有以前的 耐用了 吗   都偷工减料呀

楼主:
感觉上如楼上说的不如旧的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