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Q系列代替A系列的PLC可行吗?

楼主(2008-04-18):
最近遇到一个项目用户因A系列的PLC难买又贵,想用常用的Q系列的代替。

我看了一下程序。

想请教一下,换成了Q系列的需不需要大面积的改动原来A系列的程序。

谢谢大家不不吝赐教!

网友A:
三菱的网站上有专门用于A/Q转换的软件。http://wwwf2.mitsubishielectric.co.jp/melfansweb/whatnew/index_j.htm 注册后就可下载了。

楼主:
谢谢!

日文网站,看不懂哦。

网友B:
有无特殊模块?如无,把特殊继电器和特殊寄存器替换一下,就可以了。如果有特殊模块,会麻烦一点,看下使用手册,也是可以搞定的。A-Q转换软件没用过,了解的发言一下。

网友C:
一直弄不明白A和Q的区别!!!!

请教啊

楼主:
用了以下的A系列的模块

A1S61PN                           1
A2ASCPU-S1                    1
A1SJ71UC24-R2             2
A1SJ71UC24-R4             3
A1S64AD                           1
A1SX40                              1
A1SX41                              2
A1SY40                              1
A1SY41                              1
A1SY10                              5

初步决定用以下Q系列的代替

Q61P                         2
Q01CPU                   1
QJ71C24N-R2         2
QJ71C24N-R4        3
Q64AD                     1
QX40                        1
QX41                        2
QY40P                     1
QY41P                     1
QY10                        5
A6C0N1                  3

有什么不妥希望大家来指正一下,共同进步哈

谢谢!
Q38B 1
Q68B 1
QC06B 1

网友D:
Q01CPU的运算能力较差

我的一个项目也是A升级到Q

A2ASCPU扫描1000步3毫秒   Q01CPU居然要8毫秒

你的项目如果要抓一些快速输入信号的上升沿什么的   还是用Q02吧

网友E:
除了特殊模块外,和特殊继电器外,差别不大。当然了,如果编程思路很清晰,工艺很清楚,也可以彻底更改一下程序

网友F:
Q01CPU的运算能力较差??这不可能。

只会快的

网友G:
来学习下

感觉这些A的不是太难买

QQ 596716790

联系

网友H:
Q01CPU的运算速度其实很快的,可以替代A系列PLC.

网友I:
从我们的采购了解到,A系列的停产了,不好买。所以我们A系列的PLC都改成Q系列了。

总的感觉就是模拟量模块的程序需要重写,其他的一些特殊寄存器也要替换。

网友J:
可以的,Q系列用起来比A更人性化

网友K:
你原来的程序有多少步?少的话再重写也要不了多少时间.QQ76198349

楼主:
原来的程序有9000多步。还有一个上位机,好像是别个自己用VC做的。是不是我只要小得上位机要什么变量,我就一一对应,就不需要改上位机软件了。

还有一个问题。原来的A系列只要了一个8A(A1S61PN )的电源。现在我给主基板配一个6A(Q61P-A2)的电源再在扩展基板上加一个6A(Q61P-A2)的这样可以吗?还是我只要选一个8.8A(Q64P)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