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ig5变频器求助

楼主(2008-04-18):
我这有台LG i g5 变频器,主板坏掉了,电源是380V供电的,换上一220V供电的主板,可以运行,但电流显示不对,请教高手怎样修改,请指教

网友A:
输出都平衡吗,是不是只有电流显示不对

网友B:
更换主板eeprom试一下

楼主:
输出都平衡,就是电流显示不对,EEPROM我换过了,不行

网友C:
看来没人用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