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缺相问题

楼主(2008-04-18):
如何防止电机的缺相问题?是不是在接触器后面加上热继电器?就可以?

网友A:
加热继电器多少有点用,电流要调好一点,不过现在有很多不负责的企业造出的小电器根本是没法用!我就用过有一个驰名商标的产品,三天二头地坏!2.2的电机能配25A的交流接触器还是会坏呀!可以用变频器,稍微好一点都有这种过流,过载,和缺相保护的!

网友B:
变频器造价多高啊,可一试试电机综合保护器!

网友C:
单相电机有没有缺相问题啊?

网友D:
防止电动机缺相的保护措施

1\增加热继电器.这方法简单易行,成本核算较低.

2\变频器的固然好.但是成本核算高.

网友A:
现在的变频器价又不高,如果电机坏了,不何时影响生产,而且也会加重成本的!

网友B:
变频器价格不高?2.2的起码也要1000多块吧!电机综合保护器也就100元够了,如果这样也不算高的话,除非你是个大款!

网友B:
3楼的问题不成立,单相电机不存在缺相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