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梯形图复制到Word文档里?

楼主(2008-04-18):
如何将梯形图复制到Word文档里?只用过抓图,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A:
  转换成PDF格式,也是一种不错的方法哦,直接打印即可生成.

网友B:
有这种功能?

楼主:
直接打印倒是可以,怎么才能转换成PDF格式?

网友C:
可以直接打印啊~~怎么才能转化呢??

网友D:
可以使用pdf虚拟打印机,来实现。可以参见http://download.pchome.net/utility/file/editor/detail-5006.html

网友E:
同意用PDF格式,这是最佳方式;

PDF提供一个虚拟的打印机,当你打开梯形图打印时,就自动产生了.pdf格式文件了;

如果要变成word格式,就很困难了;

网友F:
同意用PDF 虚拟打印

网友E:
pdf可以再变成jpg或bmp,jpg或bmp再放到word中

网友G:
楼上的,可以详细说明如何用PDF打印梯形图吗?

网友H:
打印指令表不就行了?

网友E:
安装PDF阅读器会提示要不要安装虚拟打印;

打印梯形图这还不会?就是普通打印

网友I:
还用PDF打印机???直接打印到文件即可,打出来是PRN格式。

网友J:
引用 网友A:

  转换成PDF格式,也是一种不错的方法哦,直接打印即可生成.

我在step7-micro/win中打印程序,却提示无法启动打印业务?

楼主(2008-05-26):
找到一种更好的解决方法:用键盘priscreen键复制到画图板里,再粘贴到word里就OK了!

网友K:
直接打印,选择PDF即可生成PDF文档,也可以选IMAGE,如13楼所说的,生成word映像文件。如果装了PDF专业版可以将PDF文件转成word

但不是总可以成功转换。

网友L:
PDF是不好改的文件呀,很难变WORD 或者excel

楼主(2016-03-02):
梯形图转换成PDF主要是方便查看学习,一般不用修改,再说内容随便修改了也不好。

楼主:
打印到PDF确实是一种很不错的方法,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