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点继电器知识

楼主(2008-04-18):
第1题 相间距离保护第III段按什么原则整定?

答:(1)相间距离III段定值按躲本线末最大事故过负荷电流对应的最小阻抗整定,并与相邻线路相间距离保护II段配合。当相邻线路相间距离保护I、II段采用短时开放原理时,本线路相间距离保护III段可能失去选择性。若配合有困难,可与相邻线路相间距离保护III段配合。
(2)相间距离保护III段动作时间应按配合关系整定,并应大于系统振荡周期。在环网中,本线路相间距离保护III段与相邻线路相间距离保护III段之间整定配合时可适当选取解列点。
(在实际的整定计算中,距离三段按躲线路最大负荷电流整定,时间大于1.5S,以躲过振荡时间,定值不用和相邻线路配合,只要时间上和相邻线路距离III段配合即可)

第2题 什么叫零序电流?零序电流有何特点?

答:在电力系统中任一点发生单相或两相以上的接地短路故障时,系统中就会产生零序电流。这是由于在接地故障点出现了一个零序电压U0,在这个电压的作用下产生了零序电流I0。零序电流经故障点流经大地至电气设备接地点后返回故障点,他是一个反映接地故障的电流。零序电流有以下特点:

(1)故障点零序电压最高,系统中各处距离故障点越远时,该处的零序电压越低。
(2)零序电流超前零序电压。

(3)零序电流的分布与变压器的中性点接地数目有关。

(4)零序功率的方向由线路流向母线。
(5)零序阻抗和零序网络不受系统运行方式的影响
第3题 220kV线路保护的配置原理是什么?
对于220kV线路,根据稳定要求或与后备保护整定配合有困难时,应装设两套全线速动保护。接地短路后备保护可装阶段式反时限零序电流保护,亦可采用接地距离保护并辅之以阶段式反时限零序电流保护。相间短路后备保护一般应装设阶段式距离保护。

第4题 发电机自同期并列时应注意哪些事项
答: 为了保证自同期并列的安全性,在某一台发电机首次实现自同期并列之前,应特别注意检查以下事故。

(1) 检查与转子并联的自同期电阻,其阻值应符合要求,接触应良好。
(2) 检查主断路器自同期合闸回路受灭磁开关触点闭锁的正确性,保证只有当灭磁开关在断位时主断路器方可合闸。
(3) 检测主断路器主触头及其联动灭磁开关的辅助触点的闭合时间,以确保发电机先投入系统而后合灭磁开关。
(4) 为了保护频差继电器,避免其接于发电机残压侧的线圈在高电压下烧毁,该线圈应
在确证发电机未加励磁情况下接人,在装置发主断路器合闸脉冲的同时可靠退出。

楼主:
第5题 同步电机的相序阻抗
同步电机的相序阻抗
1.超瞬态电抗Xd"--------发生于故障的最初瞬间
2.瞬态电抗Xd’---------随超瞬态电抗后发生
3.同步电抗Xd-----------随瞬态电抗后发生
同步发电机的正序阻抗:当故障时,同步电机电源供应故障电流.由最初瞬时的最大值衰减至一稳定值.在这个瞬态的过渡期间故障电流值的变化,决定于时间先后上面三个数值不同的同步电机电抗.在继电器应用上一般都使用同步电机的超瞬态电抗Xd"值来计算,尤其是在高速继电器的应用场合,以期获得最高的故障电流值.
8 对于二极汽轮发电机同步电抗Xd的平均值为1.65(标幺值),瞬态电抗平均值为0.17,超瞬态电抗平均值为0.12
二. :
同步电机的负相序阻抗在汽轮机的情况下:
l9 Z负相序网络除无负相序电压外,其余均与正相序网络相同.
三.
同步电机的零相序阻抗X0,随电枢绕组跨距而定,变化很大,一般均较其本身的正负相序电抗值低很多.其零相序网络阻抗,几乎都是由其中性点的接地电阻决定.

楼主:
第6题 为什么变压器的低压绕组在里面,而高压绕组在外面?
为什么变压器的低压绕组在里面,而高压绕组在外面?
这主要是从绝缘方面考虑的,因为变压器的铁心是接地的,低压绕组靠近铁芯,容易满足绝缘要求。若将高压绕组靠近铁芯,由于高压绕组的电压很高,要达到绝缘要求就需要很多的绝缘材料和较大的绝缘距离,既增加了绕组的体积,也浪费了绝缘材料。另外,把高压绕组安置在外面也便于引出到分接开关。

第7题 断路器三个技术参数是什么?
断路器三个技术参数
额定开断电流:在额定电压下,规定的时间内断路器能可靠切断的最大电流的有效值,称为额定开断电流Ik,它表示断路器的断路能力。我国规定额定开断电流为:1.6、3.15、6.3、8、10、12.5、16、20、25、31.5、40、50、63、80、100kA等
动稳定电流:断路器在闭合位置时,所能通过的最大短路电流,称为动稳定电流,亦称额定峰值耐受电流,它表明断路器在冲击短路电流作用下,承受电动力的能力。这个值的大小由导电及绝缘等部分的机械强度所决定。
热稳定电流:热稳定电流是断路器在规定时间内,允许通过的最大电流,它表示断路器承受短路电流热效应的 能力。以短路电流的有效值表示。断路器的铭牌规定一定 时间(1、2、4秒)的热稳定电流。

第8题 PT开口三角
当系统中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系统中会出现零序电流.如果一次侧中性点没有接地,那么一次侧就没有零序电流通路,二次侧开口三角线圈也就不回感应出零序电压.
电机转子窜轴 滑动轴承的电机(1)调整支推轴承的间隙 (2)调整电机的磁力中心线 (3)调整联轴器的销棒,指的销棒在严重磨损的情况下 。产生轴向推力 (4)找正电机转子的水平度 (5)重新找正电机与带动设备之间的中心

第9题 继电保护中的四性指什么?
继电保护中的四性指什么?
答:可靠性、灵敏性、选择性、速动性
什么情况下应停用整套继电保护装置?
答:1)微机继电保护装置使用的交流电压、交流电流、开关量输入、开关量输出回路作业;
装置内部作业;
继电保护人员输入定值。

第10题 在110kV~220kV电网的线路保护中,后备保护的装设应遵循那些原则?
在110kV~220kV中性点直接接地电网的线路保护中,后备保护的装设应遵循那些原则?
答:后备保护应按下列原则配置:
110kV线路宜采用远后备方式;
2)220kV线路宜采用近后备方式。但在某些线路保护如能实现远后备,宜采用远后备方式,或采用远、近结合的后备方式。

第11题:系统最大振荡周期一般按多少考虑?
系统最大振荡周期一般按多少考虑?
系统最大振荡周期一般按1.5S考虑。除了固定解列点外。

第12题 纵联保护通道可分为几种类型?
纵联保护通道可分为几种类型?
答:1)电力线载波纵联(简称高频保护
2)微波纵联保护(简称微波保护
3)光纤纵联保护(简称光纤保护
4)导引线纵联保护(简称导引线保护

楼主:
第13题 什么是双绕组变压器的相序阻抗?
什么是双绕组变压器的相序阻抗?

双绕组变压器的正负相序阻抗相等,其值与变压器的星型或三角形接线,及中性点接地与否均无关系,即X1T=X2T=XT.双绕组变压器的零相序阻抗,除内铁式者外(即壳式铁芯者),其余一般都与其正负相序值相同.但其在零相网络上的连接,将与变压器的星型,三角形及中性点是否接地均有关系.不同的联结方式有不同的零相网络.其关键完全取决于其零序电流在两绕组上产生的安匝数是否平衡.<多绕组变压器的相序阻抗>通常可有厂家资料中获得高,中及低压各侧绕组的综合阻抗Zhm/Zhl/Zml数据,先将它转换为相同的KVA基准,再利用下式计算各绕组单独的阻抗:

Zh=(Zhm+Zhl-Zml)/2
Zm=(Zhm+Zml-Zhl)/2

Zl=(Zml+Zhl-Zhm)/2
注意:
Zh/Zm常为-值,这是正常的不足为怪,但这个-值并不代表它是电容性电抗.
.多绕组变压器等效电路的Y接点只是数式上的表示,它完全没有物理上的意义.

第14题 简述220kV及以上电网继电保护整定计算的基本原则和规定?
简述220kV及以上电网继电保护整定计算的基本原则和规定?
答:(1)对于220kV及以上电压电网的线路继电保护一般都采用近后备原则。当故障元件的一套继电保护装置拒动时,由相互独立的另一套继电保护装置动作切除故障,而当断路器拒绝动作时,启动断路器失灵保护,断开与故障元件相连的所有其他连接电源的断路器。
(2)对瞬时动作的保护或保护的瞬时段,其整定值应保证在被保护元件外部故障时,可靠不动作,但单元或线路变压器组(包括一条线路带两台终端变压器)的情况除外。
(3)上、下级继电保护的整定,一般应遵循逐级配合的原则,满足选择性的要求。即在下一级元件故障时,故障元件的继电保护必须在灵敏度和动作时间上均能同时与上一级元件的继电保护取得配合,以保证电网发生故障时有选择性地切除故障。
(4)继电保护整定汁算应按正常运行方式为依据。所谓正常运行方式是指常见的运行方式和被保护设备相邻的一回线或一个元件检修的正常检修运行方式。对特殊运行方式,可以按专用的运行规程或者依据当时实际情况临时处理。
(5)变压器中性点接地运行方式的安排,应尽量保持变电所零序阻抗基本不变。遇到因变压器检修等原因,使变电所的零序阻抗有较大变化的特殊运行方式时,根据当时实际情况临时处理。
6)故障类型的选择以单一设备的常见故障为依据,一般以简单故障讲行保护装置的整定计算。
(7)灵敏度校正常运行方式下的不利故障类型进行校验,保护在对侧断路器跳闸前和跳闸后均能满足规定的灵敏度要求。对于纵联保护,在被保护线路末端发生金属性故障时,应有足够的灵敏度(灵敏度应大于2)。

第15题 什么是重合闸后加速?为什么采用检定同期重合闸时不用后加速?
什么是重合闸后加速?为什么采用检定同期重合闸时不用后加速?
答:重合闸后加速:当线路发生故障后,保护有选择性地动作切除故障,重合闸进行一次重合以恢复供电.若重合于永久性故障时,保护装置即不带时限无选择性的动作断开断路器,这种方式称为重合闸后加速. 一般线路重合闸一侧为检无压,另一侧检同期,在线路故障跳闸后,检无压一侧的重合闸先动作.若线路属于永久性故障,无压侧重合后再次断开,此时的检同期重合闸不重合,因此采用检定同期重合闸时,不采用后加速.

第16题 什么是重合闸前加速,他有什么优缺点?
什么是重合闸前加速,他有什么优缺点?

 答:重合闸前加速保护方式一般用于具有几段串联的辐射形线路中,重合闸仅装在靠近电源的一段线路上.当线路上(包括相邻线路及以后的线路),发生故障时,靠近电源侧的保护首先无选择性地瞬时动作于跳闸,而后用重合闸来纠正这种非选择性动作.
装有重合闸装置的断路器动作次数较多,且一旦断路器或重合闸拒动,将使停电范围扩大.
重合闸前加速保护方式主要视糜?5kV及以下由发电厂或主要变电所引出的直配线上.

第17题 在综合重合闸装置中,通常。。。。。。?
在综合重合闸装置中,通常采用两种重合闸时间,即"短延时"和"长延时",这是为什么?
答:这是为了使三相重合闸和单相重合闸可以分别进行整定.由于潜供电流的影响,一般单相重合闸时间要比三相重合闸的时间长.另外,可以在高频保护投入或退出运行时,采用不同的重合闸时间.当高频保护投运使,重合闸投短延时,当高频保护退出时投长延时.

第18题 整定计算方案编写的内容包括那些?
 整定计算方案编写的内容包括那些?
答:1)对系统近期发展的考虑;
        2)各种继电保护装置的整定原则以及防止系统瓦解、全厂停电或保证重点用户供电作特殊考虑的整定原则。
  3)整定计算表、定值表和整定允许的最大电流或有功、无功负荷曲线。
        4)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点的安排。
   5)正常和特殊方式下有关调度运行的注意事项或规定事项。
   6)系统主接线图、正序及零序阻抗参数图、继电保护配合及定值图。
  7)系统运行、继电保护配合及整定方面遗留的问题和改进意见。
整定方案编制后,在本继电保护专业部门内应经专人分步进行全面校核,集体讨论,然后经有关调度(值长)运行、生技、安监等部门讨论,由相应的网局、省局或基层局、厂总工程师批准后实施。
整定计算原始底稿需整理成册,妥善保管,以便日常运行或事故处理时查对。

第19题 同步发电机的五种特性:
1.空载特性
     通过空载试验可以检查电机接线是否正确,励磁系统是否正常,还可以从空载特性来判断电机磁路饱和程度.
2.短路特性
     试验时,三相电枢绕组端短接,转子被拖到同步转速nN,调节励磁电流If,使电枢电流Ia从零逐渐增大到1.2IN左右,短路特性IK=f(If)是通过坐标原点的直线.短路试验时机端短接U=0,电枢绕组电阻ra剩去不计,则电枢回路为一纯电感回路,电枢反映为纯d轴去磁性质.稳态短路时,同步发电机气隙电动势仅仅等于漏抗压降,故电机磁路处于不饱和状态.
3.零功率因数负载特性:发电机n=nN,负载为纯电感线圈(功率因数为0),保持电枢电流Ia=IN,同步发电机端电压U与励磁电流If间的关系曲线U=f(If).他可以用来测量漏  电  抗xσ(xp),是同步发电机基本特性之一.
4.同步发电机的外特性<n=nN,If=常数,功率因数=常数,U=f(Ia)> M: j1 R `, m外特性描述了发电机在负载电流Ia变化时端电压U的变化规律.在感性负载和纯电阻负载时,随负载电流增大,发电机端电压,这是因为:A.其电枢反应均有去磁作用,使气隙合成磁场削弱,发电机端电压从而降低.B.负载电流在漏阻抗上的压降Ia(ra+jxσ)随Ia的增大而增大,使端电压降低.若发电机带容性负荷,且电机φ角呈负值,则发电机有助磁性质的电枢反应,使气隙合成磁场增强,同时容性电流的漏抗压降有使电压增高的作用,结果使发电机端电压随负载电流增大而升高.
2 .调节特性<n=nN,U=常数,功率因数=常数,If=f(Ia)> 1

在感性和纯电阻性质负载时,为弥补电枢反应去磁作用和漏阻抗压降使端电压降低的影响,励磁电流应随着Ia增大而相应增大。
而在容性负载时,为抑制电枢反应助磁使端电压升高的作用,应随着Ia的增大而相应减小励磁电流,才能保持端电压的恒定,从而是下降的调节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