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关于电缆截面积的应用

楼主(2008-04-18):
22KW的电机用10平方的铜芯电缆是否可以

网友A:
22KW,44A,10平方,64A(依电工口诀大约估计)。可以使用。

网友B:
不得低10平方铜芯线.

网友C:
线路距离,电线的型式(电缆\穿管\架空)等,周围的环境温度等都要考虑,初步看来是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