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修改按钮的颜色?

楼主(2008-04-18):
我新添加了一个按钮,但是按钮属性项中颜色的选项都是灰色的,为什么?不知道怎么改变它的颜色?

小弟新接触InTouch,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A:
自动喷漆器喷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B:
楼上的强!

把面板改造一下做按钮,动态属性比按钮控件多,包括填充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