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如火,上次问您的STEP7问题还没有解决,这次抓了个图片,请继续帮忙

楼主(2008-04-18):
有谁碰到过我这种情况?程序运行完好,可每次打开项目就有这个错误,怎么消除?下面有图片

网友A:
下面有图片?那里呢?

楼主:
请看图片,中间那点白色的是我的项目名称

楼主:
已经发了,2楼的帮我看看啊,谢谢了

网友:
后面有一些东西看不到。只是英文提示说:

在保存******的时候发生错误。

你的项目****包含有内部数据结构错误。。。

网友B:
检查你定义的标签和功能块。

网友C:
你在打开别的程序项目时也这样吗,可能是你的step7软件有问题哦。

网友D:
说的是内部数据结构出现了错误,不是楼上说的保存文件时错误

网友:
第一行。。。就是说保存××××是发生crash(失败,错误)

网友E:
是不是你的组态有问题,或者使用的数据有超出定义的范围

楼主:
检查你定义的标签和功能块。

===================

功能块都是系统的,不会有问题啊,标签具体是指什么?请提示清楚些。谢谢

楼主:
后面有一些东西看不到。只是英文提示说:

在保存******的时候发生错误。

你的项目****包含有内部数据结构错误。。。
===================

你可以把图片下载了看,我是发的全屏幕,这样大家看着直观

楼主:
你在打开别的程序项目时也这样吗,可能是你的step7软件有问题哦。
==============

别的没有,而且我这个项目刚开始也没有的,是在那天下午(提示上有时间)不知道怎么弄一下,就有错误出现了

楼主:
是不是你的组态有问题,或者使用的数据有超出定义的范围
=====================

如果组态有问题,PLC是跑不起来的。数据定义范围具体是什么意思呢?我那天调试的时候用过几个PID的功能块,当时下进去后PLC瘫痪了,我就把那几个功能块删除掉了,PLC才跑起来,后来又做了一次,下下去,PLC跑起来了。

网友F:
用没用模拟量或者通讯什么的,组态没组好,数据超出范围都可能,这查起来有困难啊!

网友E:
组态有问题是指,是不是把电流信号定义成电压信号什么的,PLC照样能运行!数据超出范围是指,比如定义了没有的piw的输入,或比如最大只有MD100,而你用了MD200等

网友G:
可能是目录设置的问题。

网友H:
是硬件组态的时候吧?重新组态在编译再下载

网友I:
点Help,里面有具体的操作方法。

楼主:
已经弄好了,激情如火当时告诉我的方法是正确的,但是他要我保存,并没有让我选择“缓性”,问题已经得到解决,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H(2008-06-22):
很好!希望以后大家多多讨论

网友I:
请点边上的Hlep,然后会提示你具体的做法,要另存为其他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