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机回路可以控制单相电机么

楼主(2008-04-18):
原来是三相的电机,现在换成是220V的单相电机,那么主回路改怎么改呢?

是不是只需把原来的进线A,B,C相,换成A和N两相就可以拉?

网友:
恩··只需要将原接触器上的三根线拆掉两根。N接到接触器就近接零排上。。。还有必须考虑线径是否合格了。。假如电机功率一样,220V电机的电流是380V的近2倍。。。所以楼主需要考虑这个问题。

网友:
楼上说的太好了,线径这个问题还真的很容易被忽视

网友A:
那原来的三极热继电器怎么办?单相电机好像不能用热继的

网友B:
没关系!要用你就加大!不用你就拆掉!

网友:
热继电器貌似baidu上确实没有找到单相用的。。倒是找到单相热继测试仪。。比较昏。。。。

网友C:
热继电器三相的可以代替一相的使用呢,只要电流规格相同

网友C:
呵切记N线不要进热继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