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443-1通讯问题

楼主(2008-04-18):
 我硬件配置有 CPU416-3 DP,CP443-1,其中通过CP443-1与笔记本电脑以太网方式通讯,但是一直连接不上,硬件配置也下载不下去,在点击PLC-EDIT ETHERNET NODE也搜索不到MAC地址,在SET PG/PC中我选择的是TCP/IP--NdisWanIP.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
是我那设置有错或是还需要什么? 在配置硬件时要注意些什么?
谢谢!!!

网友A:
你的硬件组态完了吗?先把硬件组态,并在cp中设置相应的IP地址,再用MPI适配器把硬件下载,在SET PG/PC中选择的是adpat(MPI),下载完后再在SET PG/PC中选择TCP/IP--NdisWanIP.就可以了

网友B(2008-11-13):
同以楼上,用以太网之前,一定要用MPI先将设定好的组态下载刀CPU中。

网友C:
你的以太网卡是什么卡?

网友D(2008-12-14):
你的网线不对,使用交换机或者路由器连接就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E:
先要在Netpro中做好配制,然后再进行下载

网友F:
不知道你那个CP343-1有没有出厂时IP地址.如果有的话,把上位机也用那个网断的IP就可以了.

网友G(2009-01-19):
同 意不洋人的说法